编辑画面X号按钮

楼主(2011-01-13):
在触摸屏里如何编辑X按钮,点一下就可以把当前页面关掉?

网友A:
把按钮设置成全屏透明,按钮的功能为切换画面,画面号根据需要设置。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
看了下属性没有啊

网友A:
点图形右侧黑色三角再选择无

网友B:
做这个比较麻烦,自己要编程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