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励磁调速电机好坏?

楼主(2011-01-13):
怎样检查励磁调速电机励磁线圈,测速发电机好坏?当以上部分出现问题时,电机会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A:
励磁线圈坏了,励磁电流会不正常的。
测速发电机坏了,速度不稳。

网友B:
版主正解,如果碰到电机不能正常工作,请用万用表测量励磁线圈两端的电压,是否为直流90伏左右,此电压正常电机工作不正常,则可能是测速发电机故障或调速器反馈量调节不当或者是控制器故障;测速发电机为三相发电机,工作期间输出电压为交流10~15伏左右,且三相电压平衡。以上部分出现问题故障正如版主所说,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很简单,出现故障一般按上述步骤排除!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测速电机三相电阻应该是相等的,励磁线圈一般烧毁会断开,若短路保险会烧掉

网友D:
同意板主观点。

网友E:
励磁调速电机的励磁器和电机机械传动上是分开的,上电电机能正常运行说明电机正常,励磁器测量它的线圈两端相通,而且闻无焦糊味就基本上是好的,这个线圈一般不会坏的,测速电机是三相的,测量三相相通且无焦糊味就基本是好的,除了线圈损伤或接错线,测速电机是一般不会坏的;实际使用中励磁器是很少坏的,反而是调速器坏的多,一般表现为速度不稳定或不能调速,其实上这都基本是调速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的,用天那水洗一下电位器就好了。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F:
励磁调速电机的励磁线圈短路的机会较多,一般会烧控制器的保险丝,测速发电机的故障率较低,测量方法可照二楼的去做.
下载积分:+1(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G(2011-05-02):
什么是励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