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3):
     诸位,请帮我分析一本电路图,我照做了一个,怎么不行

楼主:
对了,因为没有100N63V电容,所以我把C3/CL改用了10NJ的电容

网友A:
没有特殊要求  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认为分4步检查。(前提是必须按此线路连接的电路,你必须做确认,特别是三极管的极性)
1)检查电源是否在正常的范围。AC12V大约于DC为15V左右,一般按AC电源电压*1.2=DC电压。
2)确认执行电路。将大约2K电阻直接由电源接到D4正端,看继电器动作是否正常,如果不动作则检查继电器与驱动管Q7是否正常。正常后取消该电阻。
3)确认双稳态触发器。将大约2K电阻直接由电源接到D1正端,这时Q5;Q6应该反转(注意这里的模拟信号为脉冲方式)断开该电阻最次接入后Q5;Q6应该最次反转。如果异常检查电阻阻值及三极管的极性和损坏情况。
4)确认光电接收电路。还是用大约2K电阻着一在Q2;Q3;Q4的基极由电源引入电压,正常时D1正端应该有脉冲信号出现,如果没有信号着一检查该电路的三极管极性及损坏情况,最后用光照Q1看Q1的发射极是否有电压出现,如果没有电压则检查极性及性能的好坏情况。
接收灵敏度的调整RW1电位器。
把C3/CL改用了10NJ的电容是允许的。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4(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C2  C3  用相同的电容式一式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D:
    楼主是想做一个光控开关啊,既然用到光敏器件就要考虑白天光线的影响;光电部分如果没特殊要求你可以做得更简单些,Q1、Q2、Q3、RW1、R1去掉,在Q4的基极和发射极接上一个硅光电池就行了(从坏的太阳能电子计算器上可以拆到)。另外,建议加个7812三端稳压器,因为双稳态电路会受电压波动的影响。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E:
    电容改的太小,双稳态触发不了,若果电路没装错的话,把C3改222的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楼主:
    首先感谢3楼5楼的详尽指点,不过三楼说电源直接接在D1正端,而5楼说C2左端接负电。这样都能试出双稳态的好坏吗?我用万用表测Q4的集电极电压,无光时为14.8V,有光时为9.8V.不知是不是可以证明光电电路是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3楼5楼的详尽指点,不过三楼说电源直接接在D1正端,而5楼说C2左端接负电。这样都能试出双稳态的好坏吗?我用万用表测Q4的集电极电压,无光时为14.8V,有光时为9.8V.不知是不是可以证明光电电路是好的?

    当光照时,调节RW1,测量Q4(锗管)的ce结压降是否为0.1~0.3v,根据楼主说的有光时为9.8v,感觉应该有点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3楼5楼的详尽指点,不过三楼说电源直接接在D1正端,而5楼说C2左端接负电。这样都能试出双稳态的好坏吗?我用万用表测Q4的集电极电压,无光时为14.8V,有光时为9.8V.不知是不是可以证明光电电路是好的?

    其实上你不用从B点断开,直接从Q4集电极用一根导线与负电碰触也可以的,从电路结构分析,你这个双稳态电路的翻转条件是需要一个负极性的脉冲,负极性的脉冲对原本是截止的三极管没什么影响,对原本是导通的三极管会引起负反馈,使其截止;前级光电部分结构并不是很理想,也就是说没有设置一个明显的门槛电压,由于你这里需要的是一个开关量的脉冲,所以不用去考虑它的失真,只要幅度足够就行;如果后两级电路正常,那就可能是第一级电路变化的幅度不够,你把C3 换成和C2一样或且0.47U的试试看。我做过一个光控开关,但使用的元件和你的不同结构也不相同,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电路图传上来。
    热心助人请把你的电路图传上来,我照你的做一个

楼主:
    我分别从Q5   .Q6的基极与负电碰触,则Q5  Q6分别触发。而从4148的公共负端与负电触发,则无反应,为何?

网友G:
1.从Q5   .Q6的基极与负电碰触,等于给基极加入的0v低电平,所以管子导通。
2.从4148的公共负端与负电触发,因为有4148大约0.65v的压降,等于给Q5   .Q6的基极加的0.65v的电压,这个电路里对三极管相当于高电平。所以不能触发。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3楼5楼的详尽指点,不过三楼说电源直接接在D1正端,而5楼说C2左端接负电。这样都能试出双稳态的好坏吗?我用万用表测Q4的集电极电压,无光时为14.8V,有光时为9.8V.不知是不是可以证明光电电路是好的?

从楼主Q4C极电压来看明显光电路有问题,C极有9,8V,说明Q4的饱和度不够。你可以试着将RW阻值调大,Q4C极电压降低,若果调到最大还不能触发的话,你可以从两个方向检查,1,光的强度是否达到要求?2,双稳态是否正常?耦合电容取值是否正确?

楼主:
我晕啊,到底是怎么了,我把开关二极管都换新的了,还是 分别从Q5   .Q6的基极与负电碰触,则Q5  Q6分别触发。而从4148的公共负端与负电触发,则无反应,为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晕啊,到底是怎么了,我把开关二极管都换新的了,还是 分别从Q5   .Q6的基极与负电碰触,则Q5  Q6分别触发。而从4148的公共负端与负电触发,则无反应,为何?!!!!!

从Q5Q6的基极当然能触发,是因为基极被短路到地后,另一三极管的基极变高电位而触发。而4148的公共点接地后,Q5Q6的基极都被4148钳位到地,怎么能触发???你的方法本就是错的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从Q5   .Q6的基极与负电碰触,等于给基极加入的0v低电平,所以管子导通。
2.从4148的公共负端与负电触发,因为有4148大约0.65v的压降,等于给Q5   .Q6的基极加的0.65v的电压,这个电路里对三极管相当于高电平。所以不能触发。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非但不对,还会误导人啊

网友D:
这是我做过的光控开关的电路图,图中的稳压二极管用5伏的也行,电路焊好后先不要焊接硅光电池,用万用表RX10档,给9014基极提供一个脉冲电路就能翻转,电容用1--4.7UF的都可以,继电器用12伏的MY4NJ,它有4组常开、常闭触点,其中一组就用来转接触发信号,另外的就用来接其他负载,调节100K电位器就可以调节灵敏度,灵敏度还与硅光电池的受光角度有关。

网友H:
2)确认执行电路。将大约2K电阻直接由电源接到D4正端,看继电器动作是否正常,如果不动作则检查继电器与驱动管Q7是否正常。正常后取消该电阻。

网友G:
哪位老大能介绍一下这个触发电路的转换过程呢?  C2 C2 D1 R8的作用,最好有波形图

网友F:
楼主根据这个图的原理把你的双稳态电路部分改下,再给个负脉冲试试?

网友G:
这样波形才是是对的,所以加o电平不会触发,要有负电平或负脉冲才会触发。

网友I:
用万用表检查双稳态触发器两只管子的放大倍数是否一样

楼主:
诸位,如何才能制造一负脉冲啊?同一电路中最低电压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根据这个图的原理把你的双稳态电路部分改下,再给个负脉冲试试?
[attachment=54311]

22楼的给个负脉冲是指把C1C2的公共端接地还是什么?

网友E:
楼主电路中的Q4,C2,4148就是一个典型的负脉冲电路。Q4截止时电容冲电,导通时电容放电产生一个瞬间的负脉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诸位,如何才能制造一负脉冲啊?同一电路中最低电压0V.

我把原图稍作修改你可以更容易看出来,你的这个电路需要负1伏以下的脉冲才能翻转,电路图里就有这一部分;另外建议在Q5、Q6的基极加两个小电容,C2、C3的大小也会影响脉冲的大小。
  • 下载积分:+2(风流过客flgk)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工控学子的多次指点我把光电电路和双稳态电路分离开,把光敏电阻用10K电阻替代。并把10K电阻的正电源端悬空以作碰触。C2换为10UF.未触发时,C2与D1中间和地之间的电压为几毫伏,触发时电压为—14V,(RW1调至330K),没试验几次Q4烧毁,换新后,再试验,几次,Q4不触发,因下班,未及查明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工控学子的多次指点我把光电电路和双稳态电路分离开,把光敏电阻用10K电阻替代。并把10K电阻的正电源端悬空以作碰触。C2换为10UF.未触发时,C2与D1中间和地之间的电压为几毫伏,触发时电压为—14V,(RW1调至330K),没试验几次Q4烧毁,换新后,再试验,几次,Q4不触发,因下班,未及查明原因 [attachment=54474]

    你的电位器是由大到小还是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话就会烧Q4,原因是Q4深度饱和后,CE极的电流过大所致。

网友D:
    你的试验方法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试验方法有误。

    光敏电阻不是也同样是一个电阻吗?为何没有烧Q4?但是Q2发热

网友J:
    看不懂啊!

网友K:
把Q2直接换成光敏管,不需要这么多级的放大,把R2换成可调电阻。先试双稳态电路,注意C2、C3的容量,不要太小,再试光电转换,应该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