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关于MT506触摸屏提取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1-13):
我有一款威伦MT 506mv触摸屏程序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把这个程序读出来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威伦的?电脑安装对应软件,连接编程线,然后上载啊。如果限制了上载,可能需要解决了,软件本站都能找到。

楼主:
如果上载限制了 应该怎么办 有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上载限制了 应该怎么办 有办法吗
解密或者联系厂家。否则重新编写。

楼主:
MT506MV有密码破解软件吗 如果有能帮忙提供吗 不胜感激

网友B:
揭秘软件在本站找,但是要注意,尚在后的程序不能直接打开,要先翻遍以后才能打开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C:
506的有解密软件的!

网友D(2011-02-23):
这个也在学习阶段
下载积分:-1(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E:
版主说的很详细,你最好找点相关资料仔细看看。会对你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