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触摸屏NS10.怎么连接电源。怎么打开。怎么操作啊

楼主(2011-01-13):
求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omron需要连接PLC才可以打开,还有一种就是没有软件

网友B:
直接用个DC24V的直流电源连接电源就可以,你有没有触摸屏软件啊,没有的话肯定打不开啊

网友C:
有说明书,多学习。

网友D:
新手上路请多指教,别人说的还不如多看书,因为很多说了也不明白,俺就是这样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