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3):
一台TRANE~380V中央空调,型号:RC11D5HE4CCAAAD
主机名称: 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RTHD 如图示
能量范围: 100-410 Tons
产品类别: [水冷冷水机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特灵空调。。。。呵呵,谁算谁知道。

网友B:
跟我们公司的型号不一样,不过整个机体大小相差不多(通过那个触摸屏得出的大概大小)因此你这台水冷机组的在200KW左右,但中央空调除了这台水冷机组外,还包括一个风柜、一个冷却塔和一台水泵。一般用到这么大的水冷机组的话,那风柜也小不到哪去。可能那风柜、冷却塔和水泵合起来功率可能又有100KW左右。所以这中央空调的总功率大约300KW,也就是说,一个小时要消耗300度电。新手,如果哪里错了,请高手指教
螺杆机采用星三角起动,正常运行三相电流在150A左右.
  • 下载积分:+1(pretco123) 鼓励分!

网友C:
    g不知你这冷水机是多少W大卡的,我知道一般40w大卡的冷水机一般耗电包括冷却塔,水泵等全部功耗在170KW左右

网友D:
    不知道是多大的,功率乘1.5至1.8就是每小时耗电量

楼主:
    谢谢各位!能有更准确的答案吗?还有一点补充的!凉水塔和风机柜可不计算在内..我只想知道中央空调的耗电量.我上特灵网站上查找不到...是不是11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