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的计算

楼主(2011-01-13):
机器的总功率是28KW,三线四相电压380V,电流73A,73A是平均每根线的电流,还是3根线的总电流。应用多粗的电线(铜线)

网友A:
用个16就可以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楼主不在坛子里先找找?
饿米豆腐

网友C:
73A是每根线的电流.

网友D:
三线四相??

网友E:
28KW大概56A,怎么会73A.线的大小要看线路的远近。几十米,16 几百米 25 几千米 35

网友F:
遇大侠了,三线四相,你有才

网友G:
还是用25的吧,现在的电线大多数不达标.

网友H:
选择25的保险。现在的供货商的供货质量令人担忧!

网友I:
笔误了,是三相四线吧;
线径可参考以上的意见。

网友J:
我只见过三相四线,没见过三线四相

网友K:
16的足够了

网友L:
楼主这是什么电机。。

网友M:
28KW。如功率因数0。85测为=51A,
用户: 计算结果: 截面 S = 25 平方
弯曲半径 R = 506 mm   电缆重量 W = 1267 kg/km
计算功率 Pjs = 28 kw   计算电流 Ijs = 50.05A
功率因素 Cos = 0.85   相位 : 三相   校正系数 = 0.70

1:按线路压降选择时,截面 S = 10 平方  满足
计算电压降 U% = 3.515 %  <  线路允许电压降 = 4.00 %
U%= (1.7544x0.85+0.0940x1)x50.05x100x1.732/380*10

2:按灵敏度选择时,截面 S = 25 平方  满足
线路允许长度 L = 220V/(线路相保阻抗x1.3x自动开关整定电流x瞬动倍数 > 100.0m
     723.2m = 220V/(2.7058x1.3x60Ax10) > 100.0m
注意:此计算未考虑上级系统,实际电缆长度可能会更短,截面要增加一档。

3:按整定电流选择时,截面 S = 25 平方  满足
A,校正后载流量=样本载流量x校正系数x样本温度/环境温度
     77.70 A=111.00Ax0.70x25.00/25
B,校正后载流量/1.1 > 自动开关整定电流
     77.70A/1.1=70.64A>60A

网友N:
电动机的话就要大一点,启动冲击不可忽略,变频启动16就够了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O:
电流应该没有73a,莫非你说的是启动电流

网友P:
根据功率W=UIcos&就能算出每根线的电流,但是首先要知道功率因素是多少。然后根据电流来选择线径。

网友Q:
单相电流   看线路长短   长考虑电压损失 线径原基础上加大  用25的
工控组态

网友R:
28千瓦怎么会有73安的电流?最多五十几安,10平方的铜线就够了,73安16平方就够了!

网友S:
73A,几级的电机?

网友T:
应该是三根线的电流吧

网友U:
我认为用25mm平方的好一点,三根线同时测的总电流应为零。

网友V(2011-02-13):
的确是16有余

网友W:
你的这个73A是错误的数!要是单相不考虑功率因数的话就是这个数字,单相的电流用P/U不考虑功率因数的话就是73A。但是三相四线制的话就不是这样算的了,公式P=1.73UI还得乘以功率因数。那I=P/1.73U然后得到的数还得除以功率因数,那得到的这个数就是三相四线制的线电流,是每根线的电流,不是总的线电流,总的话还得乘以3,也就是我们要考虑用多大线的电流。例如你这个例子:28000/380=73.7,73.7/1.73=42.6,42.6/0.8=53.2。教你一个经验法,总的功率带(KW)乘以2就是线电流,例如你的这个例子28*2=56,和53.2没有差多少。
  • 下载积分:+2(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X:
    应该用25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Y:
    线电流,16或者多一点更好,不过考虑成本,粗一点就价钱就贵很多了!

网友Z:
    留点余量好啊
    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人机操作界面编写;销售:进口(国产)变频器;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界面台湾维纶通。联系:13732082918 QQ:790037713

网友AA: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记住这个口诀  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AB:
    25的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