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1-01-13):
请问大家,我要控制步进电机5段控制,用DDRVI指令,用X0输入信号,要用那条指令去控制,

网友A:
你已经说出来了DRVI。

楼主:
我是要控制他多段控制,

网友A:
多段速度控制,还是用这个指令,3个段速就用3个DRVI,10个段速就用10个,但记住一点,在程序中有多个DRVI指令时,程序运行时只能有一个DRVI接通。

网友B:
多段速度控制

网友C:
用后者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