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编程软件

楼主(2011-01-13):
怎样把生成的程序写入到PLC

网友A:
(1)一台电脑是少不了的
(2)PLC一个,编程一条
(3)安装好软件后,写好程序,就可以把程序写入到PLC。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把编好的程序通过编程电缆与PLC联接,然后选择好端口就可以写入PLC啦。

网友C:
按楼上的去做吧

网友D:
除了以上兄弟说的还有就是多看书.书上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