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1S 的状态继电器都是继电保持型的,不可改变,怎么办?

楼主(2011-01-13):
FX1S 的状态继电器都是继电保持型的,不可通过设置来改变,所以用SFC编程就存在着之前没有复位的状态关机重开机仍然会运行,这样是极不安全的,怎么办?

网友A:
在程序开头用M8002 批量复位(ZRST)来复位这些状态继电器,比如ZRST S20 S50

网友B:
SFC图中会出现不复位的状态器?后一个状态激活后前级自动关闭是啥意思?

网友C:
状态条件没满足。是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