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MON注释存放位置

楼主(2011-01-13):
不知道ORMON注释放在PLC中的位置,注释太大是否会影响PLC执行时间,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能存注解的机子不是很多,好像除了CPM2的,其他应该有2块记忆芯片,一是存软件信息,2是注解等辅助信息

楼主:
我接触的CPM1A的机子也能存注释

网友A:
应该是最后一批的CPM1A加了后缀的,好像是V1还是V2,我忘记了

网友B:
不是吧,我接触的好像基本都可以存注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