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3):
我使用一个台达的触摸屏和三菱FX2N的程控器一起使用,其中有些数据寄存器作为机器的基准参数用,其用触摸屏进行设定。程序设计出来后已经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但这二天即出现了已设定好数值的数据寄存器内的数据会自动改变的现象(程序中并无任何程式可改变其数据的,其对应的设定只单独面向触摸屏)。请教各位老前辈这种现象是什么故障造成的?
我拿程控器出外维修,但外面的维修工说不会是程控器的故障,他叫我先把程控器内存进行格式化后再进行重新写入程序。但我按他的方法试过后,发觉故障还是一样的。
说明:1、我的电器系统有台达的变频器和三菱PLC及台达触摸屏,三者通过触摸屏进行通迅。
2、PLC 有一个16点的输入扩展。
3、PLC由于程序大,使用了一个16K的存储器
4、PLC 外部有三十多个光电开关,我发觉有时这些光电开关接通时有时触摸屏会有报警的声间或出现黑屏的现象。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查一下,光电开关的电源要和触摸屏的电源分开

网友B:
检查光电开关,可能电源有过载、或短路现象。

网友C:
会不会是使用了不是掉电保持的寄存器?
你说一下你的硬件配置,象光电开关用的是PLC的电源,还是。。。。。

网友D:
是不是plc的电池电量少了呢 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E:
我也有碰到过类似现象,不过后来又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F:
1楼说正确,用停电保持的寄存器

楼主:
我是用的是停电保持类型的寄存器。不过在光电开关有输入时我感觉其确实会对触摸屏产生影响的,有时在开关接通时触摸屏会出现报警的声音。我的触摸屏和光电开关是采用同一个24伏直流电源的,光电开关为PNP常开类型,但程序器的输入信号是光电开关经控制外部中间继电器的方式间接给的。

楼主:
补充说明:我的光电开关和触摸屏的电源都是外部提供的,不同PLC共用一个电源。

网友G:
要检查相关部分的电源。

网友H:
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I:
故障应该出在电源方面,而且观点开关引起的电源故障率较高,建议光电开关单独供电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