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输出
所使用的PLC是FX3U-128MT/ES-A    采用的是漏型输入以及漏型输出

问题所在就是有个继电器的线圈短路了(事先不知道的),当程序中使Y14输出时,PLC冒烟,后来检查P24与Y14之间的电压只有8V左右,继电器也不工作。拆下PLC发现Y14输出继电器中三极管已经烧坏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对三极管的开关作用不是特别理解

不过有时候检查故障的时候直接将N24与Y输出短接都没有事     乱乱的
小弟刚涉及  还望各位大哥大姐帮忙解答分析下

  输入
输出
继电器
PLC 板
烧坏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下  大家接力啊

网友A:
烧坏了换掉就完了呗

网友B:
有可能是因为用户用电不规范,一般]是240V+-10%,超过极限就会烧坏

网友C:
短路电流很大的 当然会烧坏plc输出三极管的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会使继电器触点粘连
  • 下载积分:+1(lingsun) 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可能是输出电流过大或有短路所造成

网友E:
    24v电源要加2A熔断器再接到24V继电器线圈,线圈另一端再接到PLC输出点上,COM1。。。COMn接24v负端,我都是这样接的,熔断器芯子选快速的RT14
  • 下载积分:+2(lingsun) 提供的方法很好 &n ..
  • 學無止境

网友F:
    换掉3极管,再检查下相关电路

楼主:
    我觉得6楼的不错 值得肯定   其实应该是当Y  (Y14) 有输出时,Y14与N24之间电压为0V  ,当图中的继电器线圈短路时,P24与Y14之间电压为0V,所以连接Y14的端口的回路间P24与N24直接短接了,也就是短路 所以Y14端口中的三极管会烧坏  因此加个断路器最佳   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

网友G:
    看后两张图,输出点存在很大的短路电流引起的,外设的保护基本没怎么起作用。

网友H:
    应该是外设备短路造成的
  • 下载积分:+1(lingsun) 说对了

网友I:
    同意6楼的见解!

网友J:
我认同6楼的看法

网友K:
短路自然会烧触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