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西门子300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1-14):
SET
SAVE
R #OUT5
R #OUT6
R #TEMP38
L B#16#0
T #OUT7
T #OUT8
T #STAT25
T #STAT9
L B#16#1E
T #TEMP41
L #STAT32
T #TEMP43
L B#16#54
T #TEMP42
S #TEMP39
L #IN2
SLD 3
LAR1
想问一下前面的SET SAVE 这个在这儿具体是什么意思?本来这段程序是要用SCL打开的,但是我没装SCL只是用语句表打开的,这段程序是装在FC功能里的

网友A:
SET 将RLO值置1
SAVE 将RLO值送入BR位,STL手册明确指出,如果使用非LAD方式编写FC,FB,用户需要对ENO进行管理,其管理的方式就是控制BR位。
Regards

楼主:
那用SCL编写的程序可不可以用指令表来读,显示的是不是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SCL编写的程序可不可以用指令表来读,显示的是不是一样啊
你不觉得SCL的类Pascal语言的程序用指令表的类汇编的方式来读很累吗?
当然,你的技术等级达到一定程度时会无视他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