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哪位大侠有步进电机资料啊?这个东西如何来控制啊?

楼主(2011-01-14):
小弟刚入门啊!关于步进电机这个东西在工程中如何来控制它啊?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啊!

楼主:
一般现在工程中都用混合式步进电机,只要抓住驱动器的脉冲,方向,脱机信号就可以了。但实际运用要考虑其他额定机械,电气参数!这些找产品说明书中都有!

网友A:
okokopk
风之调菱

网友B:
用PLC或DCS的脉冲信号控制

网友C:
PLC用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发送脉冲给步进驱动器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