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1-14):
各位前辈用三菱的什么指令可以设置步进电机的速度?是怎么设置的?请各位前辈帮忙说明一下,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A:
用DDVI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B:
调节周期,PWM S1 S2 Y0 ,改变S2 调节。用PLSY也可以。
另外用模拟量调速用的最多。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了! 再请问一下,控制速度是不是就是来控制其输出的频率的大小?

网友C:
步进电机的速度是依靠输出频率控制,距离是依靠脉冲个数控制,方向是驱动器方向控制端的状态控制。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给位前辈帮忙,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