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机说明书

楼主(2011-01-14):
谁有WMC-100绕线机控制器的操作说明书,请传上来。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不是深圳产的?绕无刷直流电机的绕线机啊?

楼主:
该绕线机控制器如下:

网友A:
哦,我们公司有但是说明书就不好找了,该控制器后面有3个接口是不是电源和两个IO口接口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说来听一下看是否可以帮到你

网友B:
你那出现什么问题了,我可以帮你解答啊!说明我有的,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C(2011-02-27):
我有我还会修么问题

网友D:
说明书没有,我们是无图纸维修的,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你那是什么问题啊,我可以帮你啊,你查CNC-210 A 一样的啊

网友B:
就着个啊,你看看啊

楼主(2011-03-30):
非常感谢8楼的资料,我是用来操做该机器的,因之前不知怎样调整。

网友E:
咦,好像跟我们公司的一样的,但没资料了,被别人搞丢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