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V5.4 SP5中文版本打不开STEP7 V5.4 SP3程序?

楼主(2011-01-14):
用STEP V5.4 SP5中文版本打不开STEP7 V5.4 SP3程序,
提示语言设置不正确,在控制面板里面设置成英文还不行
郁闷...
由于公司其它人用的都是SP3的,又把中文版卸了,装成英文版的
都是西门子网站上下载的啊,怎么会出现错误呢?
不知各位兄弟们遇到这情况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因为先前的程序不是由中文系统上生成的,且作者并未在项目属性中勾选与系统无关选项。
因此,仅需要在你的中文系统中重新生成一个空程序,然后将生成的程序的Global目录下的文件去替换不能开启的同目录的文件即可。
Good Luck

网友B:
一种是控制面板中设置为高级语言并重新启动一次电脑。
另一种是打开你的程序文件找到GLOBAL文件打开;找到LANGUAGE文件用“记事本方式打开”。将第一行的“0”值改为非0值,比如改为“1”关闭程序文件。用STEP V5.4 SP5中文版本打开程序。

楼主:
好高深啊,试试看,谢谢两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