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的作用?

楼主(2011-01-14):
我在线路板上看到有个型号是TDA2030的集成功放管,是5个脚的,不知是用来有什么作用的?哪位能说一下呀?
重在积累!

网友A:
集成放大器,主要用在低端的音频放大电路中

网友B:
很早汤姆森公司推出的功率放大器。记忆已经模糊了,塑/五脚封装。标准的接线为双电源供电正;负15V;输入;反馈端;输出端组成。外围元件少,在使用中注意反馈的深度。

网友C:
集成功率放大器

网友D:
音频功率放大器
學無止境

网友E:
音频功率放大器。

网友E:
它的典型应用

网友F:
20瓦的功放

楼主:
很多谢各位的解答,我有点明了!
重在积累!

网友G:
低频功率放大器,不单可以使用在音频功放,还可以用于各种低频放大电路中,如机床负反馈系统功率放大也可以用它。

网友H:
早期JAPAN进口手提卡式录音机的立体声功放集成电路。

网友I:
主要用在要求不高的音频放大电路当中,其实就是一个音频功放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J:
kan看来很有一些老师呀!

网友K:
TDA2030没有TDA7294的音质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