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30cdr问题

楼主(2011-01-14):
cpm1a-30 plc上电power灯亮。err灯亮一下。然后power灯常亮。用电脑通讯comm灯有时亮。(自动在线)就是通讯不上?输入信号err灯闪烁。换另一台10点的通信正常。哪位老师指点一下。用的USB转rs232的。可以连接另一台10点的。麻烦各位想想办法

网友A:
你设置的不对,点击(文件)出一对话框,选择CPM1A,点击(设置S)选择cpm1a-30cdr
确定

网友B:
通信设置得不对.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用自动上载就不好有机型问题,但是如果加上厂家不让你都机,不加密码,就只把站号变掉,那一切都难了,自动搜索全无效,再加上波特率,那你就无能为力了。切记不要使用,这是坏招。

网友D:
这类问题,只要不是硬件故障,都可以解决的。

楼主:
版主给个说法?不是硬件故障就好办。手编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