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1-01-14):
师傅们帮帮忙PLC控制步进电机如何做多段控制,本人以前只是做过单段控制,现在工厂要控制步进电机分3段转动,转动的角度不一样,控制要求是PLCX0接通一下,电机转动一个角度,再接通一下转另一个角度,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A:
可以,在程序里可以搞啊,

楼主:
可以加我的QQ吗,讨论一下,我用的计数器去比较,控制,可是PLC只能发出第一步以下的就发不出脉,本人QQ1010734275

网友B:
很简单的,顺控程序里控制发脉冲的指令就好了,可以用D设置脉冲数.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用三个数据寄存器用来存放脉冲数,也就是你的三个位置,然后用MOV指令传送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用顺序控制、计数比较...

网友E:
简单的说就是通过PLC输出不同的脉冲数控制转动角度,通过调整脉冲的密度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使用状态指令,每个状态下发送脉冲不同,即可以实现步进电机转不同角度。状态指令很容易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