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4):
请教各位高手 触摸屏PRO-FACE和电脑通讯的时候
连接失败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通信协议设置不匹配或通信电缆故障!

网友B:
1楼正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1楼说得很对。。

网友D:
楼上说的正是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E:
1楼正解

网友F:
触摸屏,电脑接口,通讯线,通讯设置,通讯协议,任何一方有问题都会出现连接失败的现象

网友G:
6楼正解,全面

网友H:
学习了 绝对的

网友I:
如果触摸屏上有以太网口,可自制网线跟电脑通信。

网友I: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I:
以上为扫描图块,可自己拼接完整,以便观看。

网友I:
如果有以太网口,按以上操作,相信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