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触摸屏有没有电池???

楼主(2011-01-14):
小弟,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有电池,触摸屏有时实时时钟,没有电池无法工作,见过Weinview和EVIEW的触摸屏都带有钮扣电池!
下载积分:+1(raoshil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有电池,触摸屏有时实时时钟,没有电池无法工作,见过Weinview和EVIEW的触摸屏都带有钮扣电池!
那电池要不要更换,电量不足会报警吗??

网友B:
有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那电池要不要更换,电量不足会报警吗??怎么才能知道电量不足,

网友C:
我现有这个触摸屏就有电池/型号为三菱F940

网友D:
三菱GT1175有电池安装位置,未安装电池但时钟正常,什么原理

网友E:
有电池
我用的海泰克的,启动自检会检测电池,有问题则停止,需人选择跳过

网友F:
有电池的

网友G:
有电池的,应该不用更换,你还要接外部电源。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H:
一般都有电池,牌子好一点的话5年之内不用考虑更换的问题。

网友I:
一般都有的..有一台设备用西门子的有

网友J:
和购买日期有关,还和电池本身容量有关。一般有提示 电池电量少请跟换

网友K:
应该有把,没拆过

网友L:
有,一般用5年不用更换的。

网友M:
有电池,是扁电池

网友N:
一般都要电池的支持,没有电池它会有说明的,主要是程序保存时间问题

网友O:
:触摸屏有的型号有电池,有的型号没有电池,只要是电池就会有用完的时候。有的触摸屏电池用完就会提示!,有的品牌需要自己设置。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P: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有的是有的,有的没有!

网友Q:
大多数应该是有电池的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R:
我见过OMRON NT141C触摸屏,触摸屏本身报电池电压低报警,也有电池安装位置,说明书要求必须有电池,但实际没电池一样工作。(二手设备,原状态不知道)

网友S:
有电池的, 有的是自带可以冲电的, 所以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