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最近做了一个工程,Q02H的CPU,程序大概有8000步,运行中倒是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最近观察的时候发现这么一个小问题:
一个按钮有不同的控制输出,按一下的时候在前面的输出接通,后面的输出没反应,必须再按一下后面的程序才有接通,是不是牵扯到扫描周期的问题了呀?
程序中要加个“看门狗”指令吗?
请大家给个建议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你的那个按钮有几种输出控制?用MC指令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按钮有几种输出控制?用MC指令可以的。

就两种普通的输出哇,就相当于一个按钮控制两个输出点y0,y1,而两个输出点之间有三百多布的,按一下的时候只要y0接通,再按一下y1接通,这个呢指示偶尔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正常的,我就怀疑是不是牵扯到扫描周期的问题了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B:
实际有没有输出啊?监控软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有没有输出啊?监控软件有没有问题?

怎么可能没输出呢,按第二下的时候就通了哇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C:
看看那个输入是不是用了上升沿,我觉得是扫描时间超出了范围吧,可以查一下程序的扫描周期有多长就知道问题在 哪里。。
旺财,你不能死啊,旺财,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对我有情有义,肝胆相照,但是到现在我连一顿饱饭都没让你吃过,我对不起你啊,旺财!

网友D:
最好是在看看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限制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那个输入是不是用了上升沿,我觉得是扫描时间超出了范围吧,可以查一下程序的扫描周期有多长就知道问题在 哪里。。

没用上升沿,我也感觉是扫描周期的问题,以前就一千步的时候是好的,就是最近又添加了点设备,所以就偶尔出现这样的问题,需要加个看门口程序吗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