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QY10不输出,在线等候解答,谢谢了

楼主(2011-01-14):
大家有熟悉三菱Q02PLC的吗?比较急谢谢好心人了,现在我用的是QX80输入,然后输出模块用的是QY10,不过模块输出指示有了,就是没有输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输出模块需要COM端子接入电源才可以的。

网友B:
在你接线正确的情况下,既然都有输出指示了却没输出,那么内部继电器应该坏了

网友C:
注意什么输出类型PLC,晶体管的注意极性。继电器的没输出的话多半的继电器坏了了。

网友D:
QY10是继电器输出的,看你在17好脚上接共线了没

网友E:
我现在手头就有一个Q模块QY10,你在COM触电接0V试试,外面设备接24V
拆二代

网友F:
看来原因很多呀
liuliangdt

网友G:
仔细检查

网友H(2011-02-21):
重点看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