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的Y次幂时的不解,请教!!

楼主(2011-01-15):
各位大侠好,我是一名新手,最近在求X的Y次幂时遇到一些不解,往各位前辈指教,小弟不胜感谢。以下为具体情况:
以2的Y次幂 (Y为计数器C0的值)为例
当用以下程序时MD10不能显示出正确的值,当将MD0改为C0的值即3.000000e+000就可以得到
L C0
T MD0
NOP 0
L 2.000000e+000
LN
L MD0
→3.000000e+000
*R
EXP
T MD10
望各位大哥详解,谢谢!!!
仿真情况见附件,谢谢!!

网友A:
不清楚您是否看到手册上对于LN,EXP指令的描述:
L MD0 MD0中必须为浮点数。
也就是说,您必须将C0中的BCD码处理为浮点数参与运算。
Good Luck

网友B:
数值转换后再计算

楼主:
确实是,现在已解决了,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