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连接电脑

楼主(2011-01-15):
连接线是按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31619.html
接的,USB-232绝对没问题,编程软件是CX-P 7.3注册了正试版,注册了OCX,怎么就是连不上电脑?
还需要哪里设置吗?

网友A:
我不建议自己做,这样无法保证。我有次编程时通讯短路结果爆了个主板。尤其自己做电缆,现在电缆价格也不高。

网友B:
换根电缆看看,

网友C:
换根电缆看看应该是线的事
学无止境+++

网友D(2011-02-22):
我的编程电缆是自己做的,我以前花90元买了一根现在已不能用。我建议搞工控的朋友自己动手做,因为搞工控的必须对通讯电缆了解一些。

网友E:
你说的太笼统了,加我QQ594822499,我一直用CPM的

网友F(2011-05-07):
电缆在那能买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