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5):
自行发电有不要无功补偿?

网友A:
如果是感性负载,电流接近或超过了发电机的额定电流。这时补偿一下

可减少部分发电机的电流。

网友B:
         所谓无功补偿,就是提高电源利用率的问题。自发电电源的容量能够满足负载的要求,且电管部门不追求无功损耗的情况下,况且,本人不计较浪费能源,也就无所谓了。反之,必须进行无功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谓无功补偿,就是提高电源利用率的问题。自发电电源的容量能够满足负载的要求,且电管部门不追求无功损耗的情况下,况且,本人不计较浪费能源,也就无所谓了。反之,必须进行无功补偿。

说的好啊

网友D:
大家说的好,其实补不补偿,关键是个成本问题,如果你觉得补偿设备成本太高,投入后无法收回成本,那就不用补偿,反之你觉得电源利用率太低了,就应该投入补偿。至于怎样补偿,那要看用电性质和负载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