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人机控制多台PLC

楼主(2011-01-15):
我现在要用一台10.4寸人机控制15台PLC 都是三菱的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资料给我分享一下。 有实列最好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好像三菱要加通讯link,最好屏选PROFACE的,简单多了,fx就加内置模组就ok了。也许有高手。

网友B:
通信手册有的啊

网友C:
高手们啊

网友D:
可以实现吗?期待中。。。

网友E:
PLC加485模块应该可以吧。

网友F: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
Eview的手册里面有介绍一机多屏的,你仔细看看手册,总是有帮助的

网友G(2011-02-17):
用CC-LINK通讯能做到

网友H:
485应该可以

网友I:
PLC配上485模块就行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一屏多机就好,我用威伦做过3台屏幕的,如果距离不远的话 可以不加485模块 《我的没加》

网友K:
用U系列的三菱PLC,CC--LINK通信就可以完成的

网友L:
期特高手中

网友M:
用总线控制吧

网友N:
只做过西门子的一屏多机
看说明书上说三菱GOT系列只支持最多1屏4机

网友O:
如果通讯数据大的话485就显得过慢了

网友P:
同意楼上,会很慢

网友Q:
这个不是很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