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匹空用电功率多大

楼主(2011-01-15):
请问大家,一匹空调与一匹半的空调,各用电标称输入功率多大(名牌上的标称功率,)

网友A:
一匹等于735w

网友B:
有时标称也不是很标准,基本上在735-750之间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C:
英制为746W,印制为735W

网友D(2011-03-05):
普通算法一般是一匹为750瓦

网友E:
一般估算735W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匹等于735w
同意

网友G:
大家说的都很对,赞同

网友H:
一匹节能型的为686W.

网友I(2011-04-04):
既然是一匹空调 毫无疑问用电功率也就是740W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空调还有一个功率量是“制冷量” 2000W制冷量约等于1匹哦 嘿嘿 我能那样理解吗?

网友I:
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吧 不用理它到底是多少W 不是也有人说什么节能型1匹才650W吗 反正我的态度就是我管你多少W啊 1匹就是1匹

网友I:
至于它到底多少W节不节能 要看电能表的

网友J:
如果前面有HP符号,说明是英制马力,1匹=745.7W。没有HP符号是公制1匹=735W。

网友J:
数字前有HP符号的是英制马力,1匹=745.7W。没有符号是公制马力,1匹=735W 。1.5匹你自已可以计算了吧。

网友K:
基本上在735-750之间

网友L:
同意三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