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品牌触摸屏在市场上占有额较高

楼主(2011-01-15):
什么品牌触摸屏在市场上占有额较高。。。。小弟想学习触摸屏与PLC通讯 就想学一个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品牌的触摸屏。。。
听过proface 、三菱GT 这些品牌 但是不知道这些市场占有额怎么样 或者有哪位大牛 推荐一个品牌 。。。

网友A:
维纶的也是很多的。

网友B:
当然是proface

网友C:
1与2楼说得不错,我见过这2种最多,维纶占据低端市场,proface占据顶端市场。然后三菱,西门子,omron,AB等占据高与低之间,一般根据控制器来带,比如三菱PLC与三菱人际,松下PLC与松下人机这样配置。

网友D:
看什么使用环境?
请问有哪些使用环境 小弟菜鸟
还请大牛指教

网友E:
三菱的实惠一点,啥资料都有,就是价格贵了点。

网友F(2011-02-19):
proface 三菱 OMRON

网友G:
在国内就是威伦通和昆仑通态!

网友H:
当然是proface了,只是学习起来要复杂一些

楼主:
谢谢大伙留言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