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求助

楼主(2011-01-15):
我现在有台新设备用的是安川伺服电机, 1.3KW, 1500RPM, 减速箱速比是250:1, 电机在用控制面板点动时可以转,但装到减速箱上就不转了. 卸下电机,用手转减速箱输入轴,很轻松就可以转动,但装上电机后,点动就不转,过载报警.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查看一下伺服控制器的扭矩设置是多少,适当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B:
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C:
“我现在有台新设备用的是安川伺服电机, ”
不知新设备是自己设计制造,还是外厂买来的,是否正常运转试验过
“卸下电机,用手转减速箱输入轴,很轻松就可以转动”
是否减速机尚未与负载联接
假如减速机尚未与负载联接,手能轻松就可以转动,而电机单独测试能转,且如楼主所述: 1.3KW, 1500RPM, 减速箱速比是250:1,(电机输出扭矩经减速机放大),电机应能拖动减速机旋转(当然参数正确是先决条件,暂不用考虑优化)
电机的主回路是否有问题呢
jxh668

网友D:
可能电机或伺服放大器有问题,我遇到过!

龙芯

网友E:
你查看一下电机的加速度是多少,伺服电机在加了减速机后启功的时候如果加速度过大就会报警,显示负载过大,试着将加速度减低,看看问题能否解决,仅供参考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F:
控制器的扭矩够不够,减速比大不?

网友G:
转速是不是超过上限值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