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关于恒温恒湿试验机湿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1-01-15):
HI,各位兄弟姐妹:请问一下,目前本人在做个恒温恒湿试验机,需要用控制湿度,请问可以用三菱FX系列模拟模块吗?

网友A:
用一个温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啊,控制温度的有热电阻输入的AD模块,热电偶输入的AD模块,控制湿度的用一般的AD模块

网友C(2011-10-03):
用一个AD-PT与一个AD就行

网友D:
可以。
更便宜方式是用PID控制器做演算控制,再將訊號轉出做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