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X Developer软件有许多指令都不能用呢

楼主(2011-01-15):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这个软件编程,但是这个软件里面有许多指令都不能用,像显示指令SEGD 时钟指令以及外围设备指令等等都输入不了,能不能给这个软件添加指令呢?请大家帮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我没有PLC,我只是在编写程序,我用软件里面的指令查找,结果根本就找不到这个有关于显示指令?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指令格式不对啊或是所选型号不支持.
你好,不是格式不正确,我是按书的格式的!而是当我输入显示指令SEGD时,那个软件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个指令,请问能不能给那个软件添加指令呀!

网友B:
估计是你用的格式问题!
你好,不是格式不正确,我是按书的格式的!而是当我输入显示指令SEGD时,那个软件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个指令,请问能不能给那个软件添加指令呀!

网友C:
plc的型号是否支持你所用的指令
你好,不是格式不正确,我是按书的格式的!而是当我输入显示指令SEGD时,那个软件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个指令,请问能不能给那个软件添加指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