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

楼主(2011-01-15):
cpm1a-30 plc上电power灯亮。err灯亮一下。然后power灯常亮。用电脑通讯comm灯有时亮。(自动在线)就是通讯不上?输入信号err灯闪烁。换另一台10点的通信正常。哪位老师指点一下。用CQM1-CIF02电缆。可以连接另一台10点的。麻烦各位想想办法。

网友A:
看下是不是PLC通讯接口出了问题

网友B:
没遇到过,进来学习下

网友C:
你是不是发过好几篇了,在本站
有好几篇这样问题

网友D:
你发的帖子,不看回复吗?看上一次帖子,按1楼说的做。
点击(文件)出一对话框,选择CPM1A,点击(设置S)又出一对话框,选择cpm1a-30cdr
既然cpm1a-10cdr能行,说明,连接没问题。你的CPU设置的是cpm1a-10cdr改成cpm1a-30cdr
就可以了

网友E:
1.还有把程序重新上传,看看
2.外部高电压穿进去了,导致摸快坏了,可以维修的,

网友D:
既然cpm1a-10cdr能行,说明,连接没问题。你的CPU设置的是cpm1a-10cdr改成cpm1a-30cdr
就可以了

楼主:
大哥们。你们说的我都试了--不行。还有其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