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斜坡指令的最长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1-01-15):
我最近做一个工程,斜坡指令要4个小时,可以吗?

楼主:
如果不可以,用别的方法应该怎样实现,有可以的4个小时的PLC 吗

网友A:
斜坡指令,不懂?学习

网友B:
没用过哦,学下

网友C:
这问题问的好,先算一下4个小时是多少秒?这么长的时间肯定不行。
下载积分:+1(techo) 热心助人

网友D:
RAMP D0 D1 D2 K1000
D0是起始值
D1目标值
D2当前值
K1000是1000个扫描周期。
也就是在执行是D2内的值从D0那么大开始经过1000个扫描周期缓慢变化到D1大小。
你要4个小时,如果算扫描周期是10ms的话,4*3600*100=1440000<32位K值。所以理论上可以。
当然需要用32位指令,并且和你的程序大小有关。
下载积分:+1(techo) 热心助人

网友E:
学习了。还真没用过这个指令。谢谢

网友F:
学习下,没接触过

网友G:
不可以的,RAMP指令只支持16位数据运算,数据不能大于32767,所以4个小时是不太可能的.
下载积分:+1(techo) 热心助人

网友D:
8楼说的对,是只能16位指令,所以不能4小时的

龙芯

网友H:
那你可以试试循环扫描输出,具体没用到那么长时间的,试试看吧
下载积分:+1(techo) 感谢分享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I:
这个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J:
好像不行

网友K(2011-02-15):
实在不行自己试着做一个吧

网友L:
用什么实现

网友M:
和利时的好像可以

网友N:
我编了个程序,大家测试下
GX Developer 打印 梯形图 MAIN.pdf
GX Developer 打印 梯形图 MAIN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