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5):
朋友请告诉一下,怎样连上PLC模块查找问题

网友A:
怎么说呢?要看具体是什么牌子的PLC
A系列,和Q系列的

网友B:
监控程序吧

网友C:
监控程序,从输出异常点逆向查,就可以啦!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D:
具体查找的方式供参考。比如你发现输出端Y7没有输出,那在线监控程序Y7前面的导通条件是什么,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使Y7导通。这样一步一般往上查。
朋友谢谢了,以后请多多关照
龙芯

网友E:
支持楼上的观点!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F:
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具体查找的方式供参考。比如你发现输出端Y7没有输出,那在线监控程序Y7前面的导通条件是什么,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使Y7导通。这样一步一般往上查。

对头!

网友G:
是的楼上的说法思路是对的,不过方法也不是唯一的,只要适合自己喜欢,并能够花比较少的时间发现问题,就是好办法。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H:
说得好啊,学习了

网友I:
各牌子的PLC连接不同,有些参数须设置,你发现某输出端Y没有输出(要看是什么牌子的PLC是Y还是Q),连接后在监控里找到没有输出的那一步,察看是哪个外部元器件造成该步不工作.

网友J:
参考本人2010.12.27综合讨论区“准确判断西门子S7-200 CPU224、226故障点”,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K:
首先看你查找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如果是元件不动作,那么可以按照楼上几位兄弟所说的从Y点逆向查找,直到找到不导通的点,看看这个输入点是什么东东,是不是哪个感应器没导通还是其它哪里没到位;如果设备有异常报警,可以从报警点查起,看是哪里把报警器接通了,原理跟上面Y点逆向查找一样。

网友L:
学习了 感谢各位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以后有问题请多多指教

网友M:
关键看输出的内容是不是你要的结果

网友N(2011-02-15):
三菱PLC有相应智能模块的应用软件,安装软件可以方便监视。

如果没有装软件,可以在诊断-〉系统监视里查看错误代码,

另外可以直接读取模块存储状态信息的软元件以查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K:
首先看你查找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如果是元件不动作,那么可以按照楼上几位兄弟所说的从Y点逆向查找,直到找到不导通的点,看看这个输入点是什么东东,是不是哪个感应器没导通还是其它哪里没到位;如果设备有异常报警,可以从报警点查起,看是哪里把报警器接通了,原理跟上面Y点逆向查找一样。

路过,上面的说得很好.

网友P:
CP1H CJ1M CS1H CQM1H S7-200CN 光洋 三菱Q A 3U 3G FPX破解 除了爱人 都是浮云 13775338559

网友Q:
4楼正解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R:
先读取,在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