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信

楼主(2011-01-15):
两台三菱plc FX1s之间组一对一网络,两者相互通信,用什么通信电缆呢?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A:
我可以加一台机子做交讯,进行互换。简单设定就搞定了

网友B:
1:1通讯的话自己买要屏蔽线接就搞定了,主站的SD接从站的TX,主站的TX对从站的SD,公共端相接,两者通讯买两块485BD板。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