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高速计数与旋转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1-01-16):
请问各位前辈三菱FX2N 的X000和X001接了旋转编码器(欧姆龙NPN型)的A、B相,能不能用C235 C236计数,当成两个单相计数器使用?
谢谢了
另外三菱PLC控制三菱变频器时启动时,除输出信号端子接到变频器外,COM1与SD要接一起吗?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C251呢,你说的那个,原理上我想可以,但可能会有误差,你可以试验一下。
公共端要接在一起。
反正我只是单向计数,此外计数要和两个数比较,如果能这样用的话,可以不用比较指令什么的了
谢谢了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因为A B两相的脉冲个数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