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2N 能和台达触摸屏连接吗

楼主(2011-01-16):
请教各位前辈 三菱FX2N能和台达触摸屏连接吗 用什么数据线 是专用线呢 还是自己制作呢 怎样制作呢 请告诉指点

网友A:
应该能。数据线可能要自己对着资料做。我没用过

网友B:
能,我都是定的现成的线,买屏就送了

网友C:
台达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C:
台达全系列人机-三菱FX2N的线图:
DOP_Mitsubishi FXC_CM.zip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指教 特别谢谢4楼的师傅
龙芯

网友D:
多谢4楼分享,收藏啦,哈哈....................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E:
4楼正解,其实台达的产品到其官方网站资料都能找到!台达屏的连接手册里有很详细的资料!定制还是自制都很方便的!

网友F:
肯定可以的。线可以让触摸屏代理商配一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根据资料自制,省钱长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