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人机控制多台PLC

楼主(2011-01-16):
我现在想用一台三菱10.4寸人机 控制15台FX系列PLC 请问各位用什么方式好呢 最好能给我提供实列 谢谢!~

网友A:
组网。
饿米豆腐

网友B:
组网了
不断向前

网友C:
咋组呢?楼上兄弟!

网友D:
485网络,不过我还没有试过.我以前做个的项目都是用Q系列的,在用以太网,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E:
加一个通讯模块,用485把他串起来。

楼主:
现在问题升级了 谢谢各位

楼主:
通讯距离1KM 我想用FX1N-485-BD 能实现吗? 15台1NPLC

网友F:
不行,通讯距离1KM ,不可能吧。用以太网

网友G:
高,还没有玩过

网友H:
用N:N的网络不行的。。用自由通信模式可以但是效率差,,用CC-LINK吧。。。。

网友I:
用三菱CCLIK网络价位太高,不要用。

有两种方法,1  如果PLC的就距离较近 就用N N网络连接,每8个PLC连接成一个网络。共组成2个NN网,然后选用三菱屏要有两个通信口,每个通信口连接一个网络。

            2   如果PLC的就距离较近 就用N N网络连接,每8个PLC连接成一个网络. 共组成2个NN网,然后选用的三菱屏要有以太网口,在加一个串口服务器,
              串口服务器要一个网口转两个422的串口。三菱屏用以太网口连接到服务器的网口。

            3   如果PLC的就距离远, 就用全部用以太网网络连接,每个PLC加一个串口服务器,然后选用的三菱屏要有以太网口,在加一个串口服务器,
              串口服务器要一个网口转1个422的串口。三菱屏用以太网口连接到服务器的网口。
   第一种连接价格便宜
  第二种连接价格较高一点
第三种连接价格最高
谢谢!~但是我想用主从总线方式 1:N 我用组态软件 每台PLC距离大约100米 加中继行吗?

网友J:
不懂也不装懂  学习先

网友I(2011-02-15):
楼主留言:谢谢!~但是我想用主从总线方式 1:N 我用组态软件 每台PLC距离大约100米 加中继行吗?

用组态软件,你想怎么连接都可以。100米加中继当然可以了
但是还要注意1:N连接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