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

楼主(2011-01-16):
哪位师傅请给我指教一下这个程序,先谢了。
[WAND H0F6 K2Y000 K2Y000] [WAND H0ED K2Y000 K2Y000] [WAND H0DB K2Y000 K2Y000]中的H0F6 H0ED H0DB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是十六进制数,你要转换为二进制 比较好理解!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B:
三菱有仿真软件的嘛,自己动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是十六进制

网友D:
十六进制数与K2Y0做逻辑与运算,结果放入K2Y0中

网友E:
十六进制变成二进制好理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