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plc与触摸屏通讯。。。。急

楼主(2011-01-16):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PLC与触摸屏通讯端口坏了,现在PLC上有一个226编程用的端口,不知道这个端口能不能与触摸屏通讯,如果能通讯电缆哪里有卖的,哪位大师能指点一下,先谢谢了,PLC型号CS1G-CPU42H

网友A:
能否通讯,要看通讯口的协议和软件的设置的,还要看硬件支持与否,如果能通讯,卖通讯电缆的大把有的。
OMRON的CS1G-CPU42H系列PLC上,------楼主的原话::--现在PLC上有一个226编程用的端口

网友B:
电缆淘宝有卖我前几天买了条

楼主:
谢谢1楼,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我该怎么做,我用的编程电缆是23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