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HITECH) PWS6A00T-N 程序上载

楼主(2011-01-16):
各位兄弟PWS6A00T-N支持用USB口插上U盘,或CF卡上载屏里程序吗?上载的程序能编辑吗?如果可以如何操作啊!
如果用ADP软件如何上载屏里的程序呢,上载的程序能编辑吗?如何操作呢?因为是第一次接触HITECH的屏,不知道如何操作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直接电脑安装编辑软件,上载就可以了,至于能否上载和编译,则要看当初下载时候的设置了,你的这个型号的支持CF卡?

楼主:
CF卡我看右上角有个CF的插槽和标志,版主你说的用电脑上载是用哪种数据线上载呢?是USB口么?我看介绍时支持U盘和CF卡存贮程序的。

网友B(2011-02-23):
看看这资料和例程吧
下载积分:+1(liang2020)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lxdlxd00) 真诚感谢!

网友C:
资料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