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梯设计和仿真

楼主(2011-01-17):
[要做本科毕业设计,选题是关于电梯设计的,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参考资料吗,有什么好的仿真软件吗?最好能绘动画图仿真的,实在不行的话能改变节点参数的也行。

网友A:
要是有个触摸屏和一个PLC就可以做出来,带动画仿真的。 我只知道,PLC程序可以仿真,其它的我就不清楚了,另外关于电梯的程序很多教材上都有,论坛上也有,你自己下下,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B:
我有力控的,你要吗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C:
记得,我毕业设计也是做电梯的,之前记得是用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