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7):
              一台设备,包装部分,本来装满了,步进电机会自动运行一下,让下一个空盒子往前,现在不会了。触摸屏上面点步进也没反应。 但是直接动控制那个的继电器有用的。是不是那个输出点坏了?

网友A:
楼主能详细点吗
好像说的挺详细了啊

网友B:
不一定是坏,但肯定是那个点有问题。也许是条件没满足
想起来了,应该不是条件没满足。因为触摸屏上那个点步进的不需要满足什么条件的。自动运行过程中是靠满足条件控制的

网友B:
监控一下,也许是输入点有问题
监控怎么做?

网友C:
能否讲的详细点,什么PLC控制,什么屏?操作方式是什么?你说的那个控制继电器是PLC控制的吗?如果是只能在线监控程序看是什么条件没有满足要求。如果是继电器控制查找原理与PLC类同。
PLC是LG K120S的,屏是eview  MT506  。那个继电器是PLC控制的。   在线监控怎么做?

网友B:
这个PLC我没用过。不过和电脑连机监控程序就可以了。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那还得把PLC密码先解了

网友A:
这叫详细吗?先看条件满足没有,装满的时候有没有发出信号,在看下PLC发脉冲了没有。还有你说的那个继电器是干嘛的?
触摸屏上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的。但是现在点了没反应。那个继电器接通就是步进电机工作,直接控制它的

网友C:
你那个继电器与PLC连接的输出点,监控就是从这个点开始查。

网友B:
有密码啊?那就得先解密了。要是没有联锁条件可以用外部继电器代替PLC

网友B:
如果自动运行好用就说明输出点没有坏,是触摸屏到PLC输入之间的问题。
自动运行显然不行,然后试试直接点也不行

网友B:
多数是输出点坏掉了。

网友D:
看看控制这个继电器的是哪个点,看看该这个继电器动作时,点有没有亮,如果是点坏了,那么就是输出点的灯亮,但继电器不得电,并且线路没有问题,那这个点就确实坏了.

网友E:
你可以通过电脑强制输出点,在输出状态下用万用表检测一下输出点有没有输出不就知道点有没有坏了吗?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F:
"直接动控制那个的继电器有用的""那个继电器是PLC控制的"
既然同上所述:直接控制与自动控制的区别,就在于程序中的控制逻辑关系不同,最终都是通过同一输出点实现控制的,那么输出点应该没问题
触摸屏无法实现控制,通讯应该不是问题,否则屏显会有报警,可能有二:一是触摸屏的部分触摸感应区域已经损坏,二是程序中有相关联锁逻辑  触摸感应区域的正常与否可通过切换到其他画面进行对应区域的操作观察
“那还得把PLC密码先解了”是否意味着PLC设有密码,无法读取及监控
如是
再详细检查下外围条件信号吧
完了,还不行,那就想法解密吧
再讨论也不会解决问题的
我说的直接动那个继电器是手动让那个继电器闭合,最简单粗暴的手段。       屏幕绝对没问题,因为换一个还是那样。      密码肯定要想办法破的

网友G:
强烈同意13楼的兄弟  很多时候是可以这样查的

网友H:
是不是输出点坏你测量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I:
LG PLC的解密软件本论坛应该有的,楼主好好找找吧。

网友J:
人机强制下! 看有没有电压!
或拆下其他点装上去试下!

网友K:
手动时观查PLC控制继电器的那个输出点是否有信号,如果无就得检查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有那就检查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通过电脑强制输出点,在输出状态下用万用表检测一下输出点有没有输出不就知道点有没有坏了吗?

在PLC程序没解密前,可以进行电脑强制输出点吗
本人真的没试过
真的可以吗

网友L:
要是我就这样查,先观察PLC输出的时候输出指示灯有没有亮,如果应该亮时而没有点亮,显然就是PLC没有输出,不是条件没有满足就是输出点损坏了。
如果PLC有输出指示,但继电器没有动作,可以用万用表检查继电器的线圈是不是得到了PLC的输出电压,如果测得的继电器线圈电压不正常,就再测量PLC输出端子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都不正常就是PLC的输出点坏了。如果电压都正常,那就是继电器坏了。如果是PLC端电压正常而继电器线圈端电压不正常,很有可能是中间的导线有问题了或有哪个条件没有满足。仔细找找会找到故障点的。手动可以控制电机转动,证明继电器后面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 下载积分:+3(工控学子) 赞同,最基本的检查步骤。
  • 下载积分:+3(mqgmqg) 很有经验

网友M:
    楼上高手,正解

网友N:
    看看前面的输入端的com是否要用的都进行了连接( 可能连接点掉了 他也会不动作的 ) 可能运输时拉开了。(用万用表测下)这一段的线是否通和电流是否正常 还有plc通时他是否有输出。查查应该就是这些了

网友O:
    不太详细!输入、输出都得看看

网友P:
先从PLC程序查起,如果程序输出的时候模块指示灯和预期不同,说明是模块出现问题了,否则排除模块问题;然后看PLC与继电器的连线是否有问题,否则排除连线;然后看触摸屏控制输出变量正确否,否则排除触摸屏问题,然后检查触摸屏的信息PLC是否有问题,否则排除通讯问题。以上都没有问题,请反省你人品问题

网友Q:
换个继电器看看

网友R:
你那机器可能是检测装满的那个系统有问题啊

网友S:
检查包装满的信号有没有,可能条件没满足,最好用电脑监控一下,有密码找个软件解一下。

网友T:
说详细点

网友U:
没有说明是什么问题?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V:
我认为先看PLC输出,灯亮不,亮的话就看PLC内部继电器有没输出。不亮的话看输入时亮不,输入都不亮的话就是条件没满足了。其他的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怎么查了吧

网友W:
你熟悉动作过程吗。。???看看有没有那个条件没满足,,或是用电脑监控下那个输出点就知道了

网友X:
继电器控制步进电机真牛X

网友Y:
没看明白问题?

网友Z(2011-05-02):
你首先不要考虑plc坏 二楼说的有理啊

网友AA:
可能是装满箱的信号问题

网友AB(2011-06-06):
说的在详细点,没明白

网友AC:
看看那个点的输出信号灯亮没有?如果亮就是继电器问题,如果没亮可能是程序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AD:
看PLC输出,灯亮不,亮的话就看PLC内部继电器有没输出。不亮的话看输入时亮不,输入都不亮的话就是条件没满足了。其他的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怎么查了吧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