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omron触摸屏进不去主画面

楼主(2011-01-17):
omron触摸屏突然进不去主画面了,前几天还好好的,今天开始触摸屏进不了主画面了,一直在系统画面,程序无法自行跳到初始画面,这是为什么啊?? (如图,一直在这个画面)有没有omron高手,是硬件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通讯线没接好?

网友B:
郁闷这论坛扣分太高了,只好多发几个贴了

网友C:
检查通讯线看看,或者重新下载工程以确定原因。
同时告诉楼上的,多发好贴,或者回答对别人有帮助的回帖,积分会很快提高的。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D:
这个问题不难,假如条件允许下换触摸屏,如果不行换线绝对OK

网友E:
有可能是程序丢失吧,其他型号的屏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先看看画面有没有无通讯提示,如果通讯没问题的话,就要修屏了,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我的一开机也和你差不多的情况,一开机,出现开机画面,操作进不去。

网友G(2011-02-16):
你的触摸屏和PLC通讯没有连接所以看不到主画面,看看PLC通讯灯是否亮,如果不亮,没有通讯,亮了说明通讯正常。说明问题出在触摸屏。

QQ980347789

网友H:
学习,这问题最好能换一个屏试一下。

网友I:
好像程序没有了

网友J(2011-03-18):
郁闷这论坛扣分太高了,只好多发几个贴了
omron触摸屏进不去主画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