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行间注解怎么出来的,看了半天没找到!只看到 行间注解编辑!

楼主(2011-01-17):
GX-Developer行间注解怎么出来的,看了半天没找到!只看到 行间注解编辑!
龙芯

网友A:
你可以打开------》显示(V)------》声明显示(M)CTRL+F7-------->这样就可以看到行间声明了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C:
GX-Developer注释、行间注解、声明转换只需在软件的编辑栏中最后“文档生成”选项中选择需要的,再在程序合适的位置点击即出现梯形图输入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