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海泰克 com2通讯求助

楼主(2011-01-17):
请问海泰克6600s-s 用com2进行通讯 需要怎么设置?
我现在想和一台FX2N的PLC 进行连接 我的通讯线是一头接电脑的RS232 ,
另一头是一个接plc的9针的圆孔 和一个25针的串口,具体叫什么线 我现在叫不来,
我就是想一头RS232 接电脑, 另一头圆孔接PLC , 25脚那个串口接海泰克com2 , 但是开机的时候 触摸屏显示link port com1
那我该如何设置? 是不是可以这样通讯的?

网友A:
拨屏后面的DIP开关,打开系统画面,然后更改相关参数如通讯口,波特率等。具体你要找说明书看下

网友B:
方法没错,设置要对,具体可以加入我下面的群,私聊告诉你,解决完后自己退出
海泰克 com2通讯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