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GX Developer在使用模拟运行时,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

楼主(2011-01-17):
那位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具体没碰过,不知道,但是你首先程序还有没转换的啊

网友B:
没转换是不行滴。
饿米豆腐

网友C:
灰色的部分没有转换,按F4转换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D:
程序还有没转换

网友E:
这种情况有几种,第一 就是你没有下载GX 仿真软件(模拟是灰色的) 第二 就是你下载了却误删了或移动仿真软件 (这种情况你的模拟还是蓝色的 但是却无法启动)这个我以前也碰见过,我是重新装系统再装回就行了 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复杂 具体还要高手出手帮你了

网友F(2011-03-18):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那位同行老师帮忙解决下,,我的邮箱是
TAONY30@163.COM
。谢谢!

网友G(2011-05-13):
灰色的部分没有转换,按F4转换以后就可以

网友H:
我也碰见这种情况,那我大虾指教指教

网友I(2011-09-05):
我也碰见这种情况,那我大侠
指教指教

网友J(2011-10-08):
我也是这样,程序转换过了,却《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仿真软件,安装序列号时就卡住,求师哥师姐多指点。谢谢

网友J:
发个PLC图片,共同学习

网友K:
软件的问题,在官方下载新软件重安装,我的从没出现过,要软件我给你。

网友L:
俺下载的可能是DEMO版,无法使用,希望好心朋友发一个能有的给我,邮箱
sqrdxl@163.com

网友M:
你的是什么系列的,FX3U好像不可以

网友N(2011-12-09):
按F4转换程序

网友O:
仿真 不支持脉冲指令